楼主(2009-09-05):
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 V8.25中文版怎么读出PLC的数据,还要怎么设置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读什么数据?
连上后可以把程序等全部读出;

网友B:
可以到三菱网站去下载该软件的操作手册看看

网友C:
自动在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 V8.25中文版怎么读出PLC的数据,还要怎么设置吗?请高手指点

首先打开编程软件,第一排工具栏中有一个“在线”,点击后出现下拉菜单,其中有一项是PLC读取,点击进入,然后根据提示进行相应操作即可。

网友E(2009-10-29):
你是说PLC联机后,程序上传吗?

网友F:
通讯成功后,在“在线”中选PLC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G:
哈!我下了个,就是不好用!最后还是用旧版!

网友H(2009-11-30):
我现在用的是8.52版的,挺好用的,
不过你说读不出PLC程序就有点不懂了
PC与PLC连接后,在线-PLC读取,会有提示界面出现
点击确定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