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 组态问题

楼主(2009-09-05):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了300的PLC,原来的输出模块被人更换过了,可能型号不太一样,现在我在模块信息中看到模块已经组态,但不能有效运行,显示ERROR并且模块STOP,不知是怎么回事,要如何解决呢 多谢
  我从PLC上上载的硬件订货号与目前的模块订货后一致,PLC CPU上显示的也是RUN,但就是我如果CPU程序中输出有输出的时候在模块上没有显示,也就是模块上的输出灯不亮,能具体说下怎么办吗,看模块信息上就显示有ERROR,多谢

网友A:
PLC的SF红灯亮不亮?我估计应该还是硬件组态的问题.检查一下你的模块的版本是否一致.

网友B:
一个一个对照硬件组态,另外看看出错信息是什么。

网友C:
将硬件下载一下

网友D:
在线状态,在项目管理器中,执行PLC/Diagnostic setting/Hardware  Diagnostics
看一下提示,有错误会出现不同的图标,正常情况下,就一个

楼主:
我已经看过了,原来是模块之间的通讯块忘接了一个,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