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跳闸

楼主(2009-09-05):
例如 : 一个380变220的变压器  一次侧和二次侧所用空开大小相同  当电路中冲击电流过大时为什么跳的是一次侧的空开 而不是二次侧的  ?

网友A:
这说明冲击电流太大,以至于一次侧先跳闸

网友B:
变压器属于电感负载,在通电瞬间,原边电流比额定值大很多,配空开时要适当放大一倍以上。

网友C:
分析变压器原理就明白啦

网友D:
电路中冲击电流应先在一次产生,二次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