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

楼主(2009-09-06):
请问我用西门子PLc要测量温度,用的是铂电阻PT100的输入信号。程序要如何编写?西门子CPU314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A:
呵呵;你用的PLC及模拟量模块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B:
首先要明确模拟量地址,然后调用FC105就可以了

网友C:
对于热电阻,不可使用FC105~~

请使用:
 L   PIWXX  //读入模拟量数据
 ITD
 DTR  //为了得到小数位的温度
L  10.0   //温度与采样值为10倍关系
/R         //除以10得到真实温度
T  XXXXXXX  //保存值

如果梯形图的话使用MOV,以及数据转换。

网友D:
不能使用FC105,直接测量值除以1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