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6):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订购了一套设备,其中有六个电机,技术协议规定使用变频器控制,现在厂家用了一个整流器和六个逆变器,这算不算违约呢

网友A:
呵呵;这还不算违约?

网友B:
当然是违约了

网友A:
呵呵;协议上写用变频器,应当注明用的品牌及型号;

网友C:
一个整流器一个逆变器也可以变频的,只是你如果没写用什么方法或指定品牌的话,也不好说。这就是钻空子。不过谁家的变频器不是这样的呢

楼主:
当时说的使用伟肯的变频器,没有说明一台电机配备一台变频器,型号没有指定(这个当时感觉不重要,只要功率适配就可以了)。我们的生产线需要很大的张力,我觉得对方可能使用共直流母线的方式消耗其中一个处于发电状态的电机的能量,但是这样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这套控制系统不能拆下一个或者多个变频器来单独使用,另外这样的控制系统是不是比单独使用变频器价格方面会便宜很多?

楼主:
另外如果对方真的想把多余能量回馈到公共的直流母线上也是可以每台都使用独立的变频器,然后把两台或者多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并联就可以了。我们交涉时对方说这是最优的控制系统,但是我的感觉是他们更侧重于省钱这一目的。请问大家我能不能要求对方改变这一控制方案或者对我们给与一定的经济补偿呢。

网友D:
不好说,当时没有约定变频器型号或是单独的变频器,一个整流器六个逆变器也可以变频,只有能达到效果,他就没有违约,吃一亏长一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如果对方真的想把多余能量回馈到公共的直流母线上也是可以每台都使用独立的变频器,然后把两台或者多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并联就可以了。我们交涉时对方说这是最优的控制系统,但是我的感觉是他们更侧重于省钱这一目的。请问大家我能不能要求对方改变这一控制方案或者对我们给与一定的经济补偿呢。
好像没有必要吧。

首先共直流母线的形式对成组的驱动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应用。优点是将系统的能量综合考虑,可以节能。特别是在多组传动系统电动和发电状态不同的时候,能量的使用由共直流母线来分配。节省了从电网上的索取和消耗电能。

其次,因为是逆变器驱动电机,各电机互相之间没有联系,相对独立。这与单只变频器的驱动没有什么不同。

第三,共直流母线的成本与单机驱动之和的成本,制造商并没有节省多少。而所获得的好处一般都是用户。比如节省空间,比如相对比较省电等等。

当然,共直流母线的方案也有软肋,比如多机共直流母线的保护问题很重要,否则容易出现故障连锁。一台炸机株连周围的装置。

网友E:
补充:共直流母线其实是一种技术,不是一般都能做到的。通常作系统的时候,为了省事,不考虑用户的扩大利益,都喜欢单机方案,省事呀。共直流母线的好处是用户的,不是制造商的。干嘛要费力不讨好呢。^_^

如果楼主要是懂得这里的技术含义,应该尝试共直流母线的方案,而不是拒绝他。当然,系统如果不可靠,那就是制造商的水平问题了。要追究他的售后责任。

楼主:
我们现在有一套这样的设备,采用的是单独的变频器控制,然后把处于发电状态的一台变频器的母线与另外一台大功率的变频器母线并联,这样运行了将近四年了也没出现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老板知道这样不能作为单独的变频器使用,不能独立控制其他电机才拒绝接受,而是否节能则不予考虑,因为技术协议不是很具体,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确定有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制造商更改方案。

网友F:
kdrjl
说的很不错
我想你们生产线一用就是好几年,怎么可能随便拆呢,所以担心今后想把变频器拆下来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共直流母线是有好处的

楼主:
所以我们也想用独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然后把需要的直流母线并联或者采取其他制动方式消耗产生的多余电能。即使拆下来单独使用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真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应急之用。

楼主:
共直流母线产品
这是伟肯官方网站的截图,他没有把共直流母线产品归类于变频器,而是单独列为一种系列的产品,可以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变频器吧,只是一种可以实现变频功能的成套装置,这样我们认为对方违约应该不过分吧。

网友E:
可以把公共直流母线看作是公共电网,各个逆变器控制各自电机一样是很灵活的,不知楼主为什么转不过来呢?交流电网可以是公共的,直流电网难道就不行吗?

1.不要狭义的理解某些问题;

2.作为一个成套设备的一部分(变频器或者逆变器)难道还可以拆下来做其他用途吗?似乎是用设备的思路有些另类了。

楼主:
我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是说这样的控制系统不好。我现在只是想知道这到底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变频器。

网友E:
任何一个变频调速系统,都是有三部分组成的,即:整流(或者整流加回馈)、直流母线(如果有,包括附加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逆变器。小到单机组成,大到多机组成。所以,变频器也不要狭义的去理解,只要是有这完整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交流变频传动单元,都可以称作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任何一个变频调速系统,都是有三部分组成的,即:整流(或者整流加回馈)、直流母线(如果有,包括附加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逆变器。小到单机组成,大到多机组成。所以,变频器也不要狭义的去理解,只要是有这完整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交流变频传动单元,都可以称作变频器。

赞成、、、但是,客户不满意,明明行的,他非说不行,这很多时是麻烦的、、、、、要灵活处理。还有,这还是你们的老板发话。

楼主:
我给伟肯客服打电话了,对方明确告诉我这套系统不叫变频器,就像中频炉也具有变频功能,但是和i国际电工协会给出的变频器定义相差很大。其实没有必要死究这个问题,特别对技术人员来讲,知道差异就可以了。至于老板怎么想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