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容量问题?

楼主(2009-09-06):
求助各位大大们
    我们公司有个客户有台设备 功率为265KW, 用的电源是3相220V,60HZ的.
       请问一下,用多大的柴油发电机合适.

网友A:
330KVA、60HZ

网友B:
如果按265Kw算,线电压220v,相电压127v相电流是696A

若果换成线电压380v的发电机来发220v,电流不变,我想最少要460Kw的发电机才有那么大的相电流。

有其他意见的楼下继续!!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第一、发电机一般过负荷能力较弱,为1.05倍。所以先要说明负荷的性质是什么,起动电流有多大。
第二、用现成的柴油发电机是不可能用来为这设备供电的,原因有三,1、电压问题,发电机的电压调节器是按400V电压设计的,你用于220V时不能稳定运行。2、电流问题,发电机的额定功率是按380V时电流值计算的,如用于220V,就如楼上朋友所说,功率就必须增大。3、频率问题、发电机的额定频率取决于柴油机的转速和发电机转子磁极对数,如用普通发电机则转速为额定值的1。2倍,造成机组过速。
综上所述,就必须定制发电机组。机组功率为320KW。

网友B:
我公司的这台美国二手货可以调电压、调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