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6):
请问高手欧姆龙NT631触摸屏开机后只有背光,没有显示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以前正常吗?
开面按左上角看有没有反应?
还没有只能送修了;

网友A:
把PLC的连接线拔下;看一下是不是有显示;

网友B:
没有任何显示? 坏了,要修理

网友A:
无显示可以试一下触摸有没有声音;
拆开看一下是不是排线松了;
还不行你只能送修了;

网友C:
好像跟屏也有关系吧?

网友D:
我这就能修,要换显示屏的。需要请联系0755-81710087   13682697020

深圳科达维修公司:http://www.szkdwx.com专业维修各类触摸屏,维修可解决的问题包括触摸屏不可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编程等等;特别是对摸屏触摸镜片的损坏以及液晶屏的损坏, 公司多种品牌型号配件;长期销售夏普/松下/日立/三星/东芝/南亚/京瓷/三菱等液晶屏,各类备件等销售及大量批货物进出口代理服务业务。
低价高质量触摸屏,触摸玻璃,触摸板。保修一年: 现货供应各类触摸板。及订做各类触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