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6):
我单位一段橡套电缆长约1000米(3*25+10)在潮湿的环境下外护套有150v的感应电压,如何消除,及产生原因!谢谢!!

网友A:
外护套的金属部分可靠接地。

楼主:
我们是橡套电缆,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是用数字万用表测的吗?用电笔测有电吗?

楼主:
人体接触有电击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体接触有电击感觉
这应该不是感应电压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体接触有电击感觉
这应该不是感应电压了吧
嗯,绝缘的问题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