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6):
请教各位大虾:三菱FX2N的PLC怎么和MCGS组态软件连接起来,达到用组态软件监控PLC 运行的目的?谢谢!

网友A:
MCGS组态软件,你没这个说明书吗

楼主:
没有这方面的说明书,搜了一下没什么进展,请各位帮忙!

网友B:
软件安装完毕后,会在其安装下找到MCGS电子文档。

在其中的MCGS设备使用说明下找到PLC设备,其中的三菱PLC下对应RS232和RS485的方式,不是写的很清楚 。

如果你还不能看懂,请致电MCGS售后,或者付钱给我进行在线指导也可以。

网友C:
我以组态王为例:先要在组态软件那里找到你设备管理那里,按照向导进行添加设备。然后你要定义你与PLC联接时所用到的地址,例如:D0/D1之类、、、、如果还不是很明白,那就看帮助文档。

网友D:
与用触摸屏一样的,只要安装三菱的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哪位老师仔细指导一下呀,各位的指导我再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E:
缘 妙
打开你的MCGS组态软件,找到设备窗口并打开,在设备窗口里添加FX2NPLC   并配置好通讯要求     连接上位机到你的PLC   端口设置一致就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