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6):
又有问题请教大师了,我现在用GX8.31编写编写FX2N系列PLC程序,为何X80和Y80后的触点都用不了?我那台设备需用92个点,所以程序里必须得用,怎么办?请各位前辈点迷津

网友A:
可以用呀,只是输入编号是8进制的,x0--x7 x10-x17-----------------x70--x77
x100-------x107  x110--------x117 ---------------x170--x177
共128个

网友B:
X80和Y80有这两个数吗?
77后面就是100了。增加扩充模块就可以用了。

网友C:
三菱的IO是八进制的

网友D:
呵呵;X、Y不存在8的数字;
X77接下一点就是X100;
M等是十字进的,可以用M80等;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

网友E:
呵呵;X、Y不存在8的数字;
X77接下一点就是X100;
M等是十字进的,可以用M80等;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今天学习到知识了

网友F:
呵呵,是进制的原因

网友G(2010-01-19):
fx是八进制的
Q系列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