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个什么测功机好

楼主(2009-09-06):
公司想买一台测功机,测试设备。
被测设备情况:
输入功率:2KW.
转矩:10N.m
l转速0-2000r/min
所选测功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最好有具体型号。谁家的?维修量小的。精确度高的。

楼主:
难道我发错地方了,没人知道吗

网友A(2010-04-05):
你应该选择10N•m磁滞测功机
整机由ZC系列磁滞测功机,测功机智能显示仪及磁滞测功机控制电源组成。适用于测试各种交直流电动机、串激电动机、直流永磁电动机、罩极式感应电机、单相分相感应电机、电容起动电机、同步感应电动机和多相感应电动机的转矩、转速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分马力电动机和电动工具等行业。近几年来已广泛于压缩机电机、汽车电机和航空电机的检测。
整机特点:
1.测功机转子为杯形结构,惯量小,适用于低速和高速电机测试.
2.测试精度高,测功机采用高精度的负载传感器和转速传感器。
3.整机灵敏度高,负载转矩稳定性和测试重复性好。
4.无电刷滑环结构,气隙中没有磁粉摩擦,使用寿命长。
5.由数字显示转矩、转速、分辨率高,采用集成电路,显示稳定,工作可靠。
6.结构简单,辅助设备少,使用维修方便。
7.操作简单,仅调随机稳流电源旋钮,即可改变负载转矩,能作电机的制动及温升试验。
8.测功机激磁电源为单端直流稳流电源,制动转矩的大小调节方便。
9.整机成套性好,测功机、转矩转速显示仪,被试电机夹具及测功机用稳流电源成套供应。
10.配接测功机控制器,能自动描绘被测电机的转矩转速特性曲线M=f(n)。也可和测功机智能控制器、微机系统等联成系统自动打印试验报告和描绘P=f(U、I、W、M、n、cosφ、η)特性曲线。

http://www.shsongbao.com    上海松宝科技:徐广法13636662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