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6):
我看到一些机械手的要求都是,如果启动时机械手不在原位,要先回到原位再开始一步一步动作,像这一步应该怎么实现的,能不能说下思路

网友A:
呵呵;先说一下你用什么控制的;

网友B:
不在原位应手动归回原位机械手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毕竟是机械控制,不能像人一样能够看得清在那个位置,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会回到原位时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用PLC控制,就是那种电机的正反转,限位开关,不是步进电机,用发脉冲来控制

网友A:
不是步进电机,还发脉冲来控制?
伺服?

网友D:
步进、伺服都是用脉冲控制的,PLC控制这些东西时,通常都有专门的原点回归指令,用指令执行原点回归

网友E:
机械手,一般都带有自己的处理系统,PLC要做的就是和机械手进行交互.如果是通过开关量来控制,那么就像和变频器交互一样,将相应的PLC的I/O与机械手相应的端子想接上即可,复位时,只要使相应的开关量导通即可.如果是通过通信来控制,则要编辑相应的复归指令发送给机械手,机械手会自动将指令解析然后执行相应的动作!要求复归,这是由机械手的硬件决定的,因为机械手要运行到指令所要求的位置,机械手是从原点来开始计算的,在中间位置开始计算会出现定位不准确的缘故!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请大家指正!

网友F:
这就是回原点啊,这样机器运行精度才会有保证

网友G:
机械手的原点是机械手本身来设定的,如六轴机械手,各轴的原点是可通个示教盒来设定的。它与PLC的控制只是一个发送(或接收)一个接收(或发送)

网友H:
这要看你机械手使用状态,只是简单的上料或下料的话,可以纯用plc 控制。要复杂多位置的话还是要用伺服轴的。

网友I:
是不是要reset一下啊

网友J:
大学时玩过、、、、

网友K:
系统复位,原点回归。归零!!

网友L(2010-01-07):
原点是考虑一个安全系数。。。
一般待机位置都是一个原点位置 安全考虑

网友M(2011-01-13):
这个要看你的机器人干什么工作了 启动的时候读取机器人的当前位置  然后进行回原地的路径选择,这个功能必须要 不然使用的人难受  集成商也难受  要做好机器人程序需要不断积累和思考  还有借鉴老外的程序也不错   有问题联系我 fellow99@126.com

网友N(2011-09-27):
机器人要在运动轨迹上才能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