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个PLC的问题

楼主(2009-09-06):
我这个机子,上面有联动和检修,我把开关打到检修上,一切正常,可是打到联动上就不行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应该先考虑到什么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说清楚点。

网友B:
联动和检修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C:
联动的信号有没有到PLC里面去

网友D:
呵呵;这是你外部开关及程序的问题;

网友E:
这个结合程序找问题,监控PLC程序能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F:
看看程序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G:
应先考虑联动的机械动作问题,联动的信号是否正确传送至PLC,结合程序的监控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H:
联动和检修 搞反的可能性还真有..
如果没动过什么东西的话,那要结合具体的电气图纸,PLC程序等来分析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热情指教!

网友I:
按照你说的,好象是开关搞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