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松下FPG-C32T PLC 寄存器里的数据错乱????????

楼主(2009-09-06):
如图,我用时间继电器计时,设定值放在SV里 ,上位机也是松下的触摸屏,当更改断电保存寄存器的值时,SV的值也改变。
但监视发现SV里的值为6位数,明显是不正常的。SV换了个地址也一样。
如图的SV11 ,参数无法改变,好像F1指令无效是的!!!
但有时发现SV里的数据虽然有6位数,但让设备运行时,定时器工作的时间是自己所设定的时间。

网友A:
DMV是32位指令。如果数据不大于32767,就最好用16位的。也就是去掉那个D
不过FPG的我没有用过。

网友B:
用16位指令试试

网友C:
呵呵;32位数据要占用两个寄存器,显示的也是两个的值,你改成16位用单个就正常了;

网友D:
用32位指令时,后面的数据要跳着用的,例如0、2、4、6

楼主:
但这样我用32位指令,换个地址后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2013-02-22):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FP0-C32T我编程的时候怎么DT10000以上的我都用不了,最大只能用DT9999.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大潮中,
商科公司应运而生,
看似皮包公司的我们,
我们供俸客户上帝,
我们回报供应商恩人,
我们不断接受竞争对手老师的教诲,
我们经营着工业设备自动化基础件,
我们从事着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充实的我们不断为您提供惊喜和满意,
商科流体传动控制,将不断诱惑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