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60W、220V的白炽灯,接在380V的电源上如何会亮?

楼主(2009-09-06):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3个60W、220V的白炽灯,并接在两相380V的电源上烧坏,串接在两相380V的电源上每只灯功率为20W。

网友B:
用三角接法
piaoyu

网友C:
接成Y型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是380V三相的话可星行接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个60W、220V的白炽灯,并接在380V的电源上烧坏,串接在380V的电源上每只灯功率为20W
呵呵计算办法好厉害啊,

网友E:
并接的话灯泡会烧坏,串接的话每个灯泡上的电压为127v,所以灯光会很暗.

网友F:
接成星型就可以了

网友G:
接成Y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3个60W、220V的白炽灯,接在380V的电源上如何会亮?
请大家指教!
按题意回答:3个60W、220V的白炽灯串联以后,接在380V的电源上就会亮。
但是,您这电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三相的,或者就给两相线得380V。如果是前者,刚出道的电工都知道了,y接能使每只灯泡都得到220V的电压,就能正常发光。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我的回答。

网友I:
这么接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做实验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接成Y型就可以了

网友K:
接成星型就可以正常使用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接成星型就可以正常使用啦
对头

网友M:
回12楼
不用做试验,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关系

网友N:
呵呵,你是问应该怎么接吧,接成Y型的,就是220V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