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问题急求解决

楼主(2009-09-06):
大家知道气泵吗、期工作机械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具体要看什么型号的,一般有个动力源带动活塞压缩空气

网友B:
动力源带动活塞使空气准进不准出。

网友C:
气泵的工作方式有好几种,你问的是那种?

楼主:
就是单体汽缸,里面一弹簧和一隔膜片还有一换向阀。空气是可以排出的。

网友D:
发动机通过两根三角带驱动气泵曲轴,从而驱动活塞进行打气,打出的气体通过管线导入储气筒。另一方面储气筒又通过一根气管线将储气筒内的气体导入固定在气泵上的调压阀内,从而控制储气筒内的气压。当储气简内的气压未达到调压阀调定的压力时,从储气筒内进入调压阀的气体不能项开调压阀阀门;当储气筒内的气压达到调压阀调定的压力时,从储气筒内进入调压阀的气体顶开调压阀阀门,进入气泵内与调压阀相通的气道,并通过气道控制气泵的进气口常开,从而使气泵空负荷运转,达到减少动力损耗,保护气泵的目的。当储气筒内的气压因损耗而低于调压阀调定的压力时,调压阀内的阀门由回位弹簧将其回位,断开气泵的控制气路,气泵又重新开始打气。

 气泵的冷却方式是利用发动机的冷却液对其进行冷却。发动机的冷却液由水道经水管线进入气泵,在气泵内循环后又由水管线回到发动机的冷却系统进行散热。

 气泵的润滑方式是利用发动机的机油进行润滑。发动机的机油经油道通过油管线进入气泵曲轴内的油道,以润滑轴瓦和连杆瓦,之后回到气泵的曲轴箱内,曲轴又将曲轴箱内的机油通过飞溅润滑的方式对缸套及活塞进行润滑。最后气泵曲轴箱内的机油通过管线又流回到发动机的油底壳内进行冷却。

网友E:
就是压缩空气啊,跟汽车里面的汽缸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