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的结果为什么是-3啊?

楼主(2009-09-06):
大侠帮看看D6结果为什么是-3

网友A:
你把DSUB改成SUB再试试吧

网友B:
用K表十进制、H表十六进制,有
(D1)=1、(D2)=2,(D2D1)=H00020001=K131073
(D3)=3、(D3)=4,(D4D3)=H00040003=K262147
故
(D2D1)-(D4D3)=K131073-K262147=K-131074=HFFFDFFFE=(D6D5)
这是因为,在FXPLC中,负数是用补码表示的,而
131074表示为32位二进制数是0000 0000 0000 0010 0000 0000 0000 0010,其最高位为符号位,则-131074的补码是1111 1111 1111 1101 1111 1111 1111 1101+1=1111 1111 1111 1101 1111 1111 1111 1110,用十六进制表示则是HFFFDFFFE
所以显示
(D6)=HFFFD=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