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控制?

楼主(2009-09-06):
用变频器如何定位控制,定位控制有哪些解决方案?

网友A:
需要什么样的定位控制呢?一般的变频器(不是MC的)需要外部的PLC之类的控制器来完成定位功能。MC的变频器可以直接完成定位功能。MC:伺服控制器。

网友B:
你用的是哪款变频器?
有的带定位功能,不过相应的精度等是不能与伺服相比的;

网友C:
现在三菱就有变频器有脉冲输入功能用于简单定位的

网友D:
变频器定位精度不高的,可以加PG卡,做速度控制

网友A:
定位控制包含的种类很多,是停车的定位?同步相位的定位?还是。。。?不同的控制要求,对应不同的解决方案。

网友E:
看你是定位移(定长)还是定角度,如果是要求比较高的话,还是用伺服,一般的用变频器就可以了,性价比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