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求助!

楼主(2009-09-06):
我近来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一直处理不好。请教大家!

ABBIRB6400机器人,近来经常丢轴原点,有时候是一个轴,有时候是多个轴。而且轴不固定,时间也不固定,有时候很长时间,几天半月的也有,有时候一会就丢,现象是自动运行工作的时候突然死机。一查,掉轴原点的几率多。然后教轴后复位可以自动运行。

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1)重新载入以前的数据
2)把机器人运行速度降下来
3)把机器人下面的端口线路重新拔插接触
4)对内部模块清灰
问题依旧!

大家遇见过类似问题吗?谁帮我解决或给个思路。谢谢啊!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啊

网友B:
为什么不叫ABB的客服部门?

网友C:
有可能是没电了,可以自己设一个电气OPR的,应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D:
以三菱ROBOT这种情况来看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
更换新的电池试试看

网友E(2010-01-08):
电池没电会出现在机器人关机后丢零点,你的情况应该是由控制板卡出现故障导致的,建议检查板卡及线路

网友F:
电池没电了,不能保存绝对编码器数据

网友G:
你查一下smb板,顺便查一下和轴计算机的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H(2010-03-14):
建议检查编码器数据

网友I:
1、若已使用很长时间,建议更换电池
2、查看SMB板、接线是否松动
3、是哪一个轴的?打开相关轴的私服电机控制线,里面有一根屏蔽线,ABB国产组装后那根屏蔽线经常被忽视,导致干扰,会让机器人掉零的
我的QQ14379364,相互交流

网友J(2010-10-15):
是不是有非正常关机啊!

网友K(2010-11-19):
1.问题应该不在电池上,因为机器人在通电的情况下,是不用SMB电池.
2.问题有可能在SMB板或轴计算机板上面,你可以分别调换测试一下
3.还有可能是有地方的线缆接触不良,在运动的时候会出现突然断开然后又连上,造成机器人控制系统重启,然后零位丢失.可以检查一下线路.
4.如果机器人是做弧焊的,揩油可能是焊接电缆的正极和机器人本体接触了,在机器人起弧的时候就会出现机器人重启,零位丢失.

网友L(2012-05-28):
我想在ABB机器人安装视觉系统,主要目的是:利用视觉系统判断工件的具体坐标位置,然后机器人根据视觉系统判断出来的坐标位置,进行自动找正和抓取作业。
但是后期需要怎么设定和程序需要怎么编辑,急需要高人指点!!拜托了,
我的联系方式:jinli200509@163.com
qq:407855442,拜托了!!!

网友M(2012-08-27):
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N:
我们公司也在用ABB的机器人,不过是并联结构,还没出现问题,
http://s.click.taobao.com/t_8?e=7HZ6jHSTZPu%2BzDYszCzFx5CWIpILUoTMYSHRZXzVTcU%3D&p=mm_31914359_0_0  我们用的是这个软件,等仿真完成后,在实际操作,还不错,你们应该也有这种软件吧?

网友O(2012-11-17):
ABB RobotStudio 5.07 中文英文版 ?能否共享一个    609802401@qq.com

网友P(2013-03-22):
SMB板记忆电池没点了  还有你看看报什么错误

网友Q(2013-12-13):
控制器,运动板块上有问题吧!可以咨询ABB

网友Q:
ABB离线编程谁用过(add  ins)这个功能求高人指点加qq1014671988

网友J:
把SMB 电池换了,看看还出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