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6):
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因一台设备需要8个PT100热电阻测温,自己制作了一个温度显示控制箱,使用了WP系列双回路显示控制仪4块,每个控制仪输入两路热电阻信号,输出两路4-20mA信号至上位机。故障现象是:有时几天没事,有时会突然出现某台控制仪的一路或两路同时输出超温报警信号,DCS系统显示温度有时最大值,有时超过设定值。出现问题的回路基本集中在第三块和第四块控制仪上。每次都是控制仪高位报警动作,所以至上位机的模拟量信号应该没问题。
从查找故障出现看,问题应在控制仪到现场PT100热电阻以及连线上,现在控制仪又换了另一厂家的还是出现,接线有没问题,郁闷啊!!!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A:
不一定是仪表有问题,原先好的话,现在出现,拿肯定是PT100有问题,或者说设备温度确实高..

网友B:
出现问题总是这一路吗,还是没有规律?如果总是一路,应该是这路有问题了,如果不总是一路,还要分析一下.

网友C:
接线接触不良,或者是热电阻内部问题,换一根试试。

网友D:
问题好像是传感器断线,但,,,

网友E:
考虑接触不良以及干挠的问题。

楼主:
谢谢答复。安装初期四块表都出现过,出现次数较多,后来集中在第3、4块上,有时几天没事,每个通道都出现过。

楼主:
再补充一下:前期箱体内部与外部连线通过端子,后来热电阻和4-20mA输出全部直接与仪表连接了,但是还是会有时出现。

网友F:
可以采用仪表滤波试试

楼主:
请问仪表滤波如何做?

楼主:
师傅老师们再帮帮忙啊?

楼主:
还得我自己琢磨了。

网友G:
出问题时可以测仪表输出mA值是多少?可断开仪表接线测热电阻阻值是多少?4-20mA输出线走线?还有DCS系统干扰?采集板?

网友H:
从现像看应该是干扰问题,请检查看线路或设备附近是否有大型变频,电机等设备,观察设备启动停止时,温度如何变化,检查所有有干扰源的设备接地情况,如都没有发现情况,可在4-20MA输出端加接一4-20转4-20MA隔离模块试试,另外可查看显示控制仪所采用的供电电源,负端与DCS中相同电源负端的关系,可采取更换供电电源的方式,先去检查这几项看看吧.

网友I(2009-11-03):
检查接线及电阻有无接触不好

网友J:
仪表的滤波可以用现成的电源滤波器.你可以在出现故障的时候用温度测量仪测量一下(在PT100与仪表的接线处)输入到仪表的温度是不是与显示仪表的温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是从导线到传感器之间有问题.如果不一致,温度测量仪表与其他的显示仪表一致,说明是那个显示仪表故障.PT100要用三棵导线连接到仪表上,其中任意两可接到传感器的一个端子上,另一个接到另外一个端子上,到仪表这一端,接线图上应该有提示,哪两个端子连到一起,哪一个是单个接线.补偿导线不能太细,线径国家有规定,你可以查一下.系统显示最大值,可能是接线在有振动的情况突然断开.你不防先在出现鼓掌的时候系统的查一下.还有可能是设备因时间长,加热元件老化导致加热温度突然升高,或是电网突然变化,导致加热元件温度突然增加.

网友K:
你可以把有毛病的这路接到没有毛病这路上 把没毛病的接到有毛病的这上 排除法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