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咋办请帮帮忙

楼主(2009-09-06):
一台数控铣床主轴带有磁性,怎么才能退掉磁性.望各位师傅给出出点子,想想办法,

网友A:
附近是否有干扰磁场?
还是设备内部的电场导致的?

楼主:
附近没有干扰磁场,就是一台伺服主轴电机与主轴连接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主轴有磁性的呢?是伺服放大器显示的脉冲数跳变吗?

网友B:
断电去磁,把电源总开关关掉,等一会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