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9-06):
请教各位大侠,网线的两端是不是只要线的排序一样就可以而不需要按照规定的线序排列,如果是请问什么原因?如果不是的话请问会有什么影响没有?谢谢

网友A:
我也等待答案...好像是有好几种接法..

网友B:
有2种接法:如果是电脑和交换机,路由啊,用568B接法: 白橙/ 橙  白绿/蓝  白蓝/绿  白棕/棕  如果电脑和电脑连接或是hub和hub(交换机和路由都有自动翻转的功能) 连接的话,要用568A 就是把568B的1和3 ,2和6对调  就可以连接好了

网友C:
2楼的正确,如果接错了就不能联网。这玩意还真怪。

网友D:
必须按顺序

网友E:
光是两边一样不行的,要按固定的顺序的

网友F:
我也想知道那是什么原因不能交换啊

网友G:
学习一下,我没接过

楼主:
如果要是接错的话会不会在PC机之间产生干扰呢啊! 还有就是接错的话真的就不可以上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