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6):
D1 D2 D3 D4共4个时间,我要循环走这4个时间,比如D1定时300秒,D2定时20秒,D3定时100秒,D4定时50秒,这个4个时间也是要可以设置的,而且循环的次数也可以设定.那位师傅帮我指点一下,谢谢帮忙!

楼主:
这4个时间根据需要,要求可以改变设置的.

网友A:
D1,D2,D3,D4时间可以设置。
用触摸屏来做,很简单。

网友B:
在中断里面判断控制位,比如20H.0为0,就执行第一段时间,20H.1为0就执行第二段时间,

网友C:
可能设置你就在屏上做个输入域,其他的逻辑在程序里做好.

网友D:
是PLC做的吗?
如果是
人机改时间,次数也通过人机实现,循环功能通过自已的程序实现

楼主:
谢谢各位,
甘陵至尊你好,我用C语言,汇编还不懂哦,谢谢你的提示.
fumz78你好,是用单片机.

网友E:
你说不是很清楚,但我尽按我理解你的意思写的,你要是用按键改变参数的话,加个按键程骗序就是了,写得不好,希望大家不要见笑,程序如下

/***************把这个放中断里*******************************************************/
if(k1)
{
t++;
if(t==num_d)
{
t=0;
bit_d=1;
}
}
/***********************************************************************************/

/***********下面为D1-D4走时*********************************************************/
if(num<4) //这里改变MUM值就可以改变循环次数
{
switch(temp)
{
  case 0:
num_d=d1; //若中断为10MS D1=30000,为300秒。更改D1-D4的值可以改变时间
k1=1;
if(bit_d)
{
bit_d=0;
k1=0;
temp=1;
}
break;
case 1:
num_d=d2;
k1=1;
if(bit_d)
{
bit_d=0;
k1=0;
temp=2;
}
break;
case 2:
num_d=d3;
k1=1;
if(bit_d)
{
bit_d=0;
k1=0;
temp=3;
}
break;
   case 3:
num_d=d4;
k1=1;
if(bit_d)
{
bit_d=0;
k1=0;
temp=0;
num++; //走到D4循环次数加一
}
break;
}
}

楼主:
谢谢yyddyym,你的提示真好,按照你的思路我去做一下看.谢谢你!

网友F:
应该要用到变址寄存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