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09-07):
我有一台PU机用三个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变频器是用外部端子控制运行.在触摸频上改变它的转速,第1个正常,第2,3个没反应,后来换两个变频器,第2个正常.第3个单独不能改变转速,而改变第1个转速时第3个也跟着改变.

网友A:
请把问题具体地介绍清楚。具体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触摸屏和PLC相连.然后通过PLC把信号传给变频器再控制电机的运行.停止.变速的

昨天就出现上面说的现象.

网友B:
呵呵;你三台变频器是用PLC的模拟量控制的还是用通讯方式?

楼主:
是用通讯方式的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接线不对,能不能把接线图帖上来啊

网友B:
设置有没有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