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指令

楼主(2009-09-07):
mul d10 k254 d20
d10的数据是150,为什么d20的结果数是-179717248?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MUL 为16位数据乘法,其数据范围为-32768~+32767

你150×254,溢出啦。

请使用32位MUL,也就是DMUL进行运算。

网友B:
150*254=38100,但16位的D的数据荡围为-32768~32768,所以你的已经溢出。用DMUL指令就行、、、、、你可以用WIN系统的计算器,自己计算一下。多少位可以表示的数据范围。

网友C:
呵呵;可以用16位的;
执行后结果是存在D20的32位内,也就是D20 D21
你查看时把D20改成32位的看一下结果;

网友D:
乘法的结果太大了,超过16位了,所以要用32位的乘法来做

网友E:
以上所说的是对的,但有时有很个别的例子,储存器D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上所说的是对的,但有时有很个别的例子,储存器D也会出问题的。
出现折问题,把PLC清除内存再试下,通常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