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2009-09-07):
温度低于31℃时最大相对湿度为80%;温度为40℃时相对湿度线性降到50%;

网友A:
就是说要保证空气中的水分子含量一样。因为空气中水分子的饱和度是随着温度的提高而提高。

楼主:
温度为40℃时相对湿度线性降到50%
这个线性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个人理解是31-40,80-50这一段是线性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是31-40,80-50这一段是线性关系
同意

网友A:
要理解什么是相对湿度,什么是绝对湿度和饱和湿度。对这三者的关系搞清了。就能理解那句话。

网友D:
什么产品是这个要求?

网友A:
湿度是对环境的要求。每个产品对环境都有要求。湿度在空气中一般用相对湿度表示。相对湿度是指空气中的含水量与饱和度的比值。在空气中水分子如果达到了饱和就不会再增加水分子了。所以在空气中饱和度是一个定值。但如果温度变化水分子的饱和度也跟着变化。每一立方空气里水分子的净含量叫绝对值。所以温度不同空气中的水分子也不同。空气中水分子含量是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加。温度降低空气中的水分子含量也同时减少。所以冬天为什么气候干燥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有点太愚了。

网友A:
这样说把。为了说明现假定10度时一立方空气里的饱和时含水量10克。20度时一立方空气中的饱和时含水量20克。这时我们用湿度计测量10度时如果是百分百的相对湿度,那就是说一立方空气中的含水量是10克,如果是相对湿度80%时一立方空气中的水含量为8克。相对湿度就是与饱和度的比值。相对湿度低时水份容易蒸发。饱和时水份不能蒸发。当然水分子在空气中的饱和度是有表可查的。

楼主:
温度低于31℃时最大相对湿度为80%;温度为40℃时相对湿度线性降到50%; 那现在的相对湿度是多少?

网友E:
这句话应该还有上下文的吧,从单独语境来看,你这话应该这样说:A、(初始状态)空气温度为31℃,相对湿度为80%;B、当空气中绝对含湿量不变;C、空气温度升高到40℃时,相对湿度降到50%。
绝对含湿量(d)是指单位空气中水蒸汽的重量,单位为g/Kg干空气
以下为空调专业的计算:
t=35℃,φ=80%,计算得d=22.89g/Kg
t=40℃,d=22.89,计算得φ=48.71%

网友A:
12楼说的对。

网友F:
这句话很难理解吗,您看这样对不对:
当湿度在31度以下时,相对湿度保证低于80%,随着温度升高,最大相对湿度逐渐下降,从31度升到40度时,最大相对湿度掉到50%
并且31~40度这段温度范围内的湿度值是和温度成线性关系的。
用XY坐标系表示:X表示温度,y表示湿度,当Y<31时,是一条平行与X轴,与Y轴80%刻度相交的水平直线。然后找到(X=40,Y=50%)这个点,与(X=31,Y=80%)相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句话很难理解吗,您看这样对不对:
当湿度在31度以下时,相对湿度保证低于80%,随着温度升高,最大相对湿度逐渐下降,从31度升到40度时,最大相对湿度掉到50%
并且31~40度这段温度范围内的湿度值是和温度成线性关系的。
用XY坐标系表示:X表示温度,y表示湿度,当Y<31时,是一条平行与X轴,与Y轴80%刻度相交的水平直线。然后找到(X=40,Y=50%)这个点,与(X=31,Y=80%)相交。
谢谢,我终于明白了。哈哈。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句话应该还有上下文的吧,从单独语境来看,你这话应该这样说:A、(初始状态)空气温度为31℃,相对湿度为80%;B、当空气中绝对含湿量不变;C、空气温度升高到40℃时,相对湿度降到50%。
绝对含湿量(d)是指单位空气中水蒸汽的重量,单位为g/Kg干空气
以下为空调专业的计算:
t=35℃,φ=80%,计算得d=22.89g/Kg
t=40℃,d=22.89,计算得φ=48.71%

是GB 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中的一段话。如下:

楼主:
很感谢大家热情的回答,特别是shjzsxl。多次热情回贴说明。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句话很难理解吗,您看这样对不对:
当湿度在31度以下时,相对湿度保证低于80%,随着温度升高,最大相对湿度逐渐下降,从31度升到40度时,最大相对湿度掉到50%
并且31~40度这段温度范围内的湿度值是和温度成线性关系的。
用XY坐标系表示:X表示温度,y表示湿度,当Y<31时,是一条平行与X轴,与Y轴80%刻度相交的水平直线。然后找到(X=40,Y=50%)这个点,与(X=31,Y=80%)相交。

你这是误导别人!!温度和相对湿度不是普通的线性关系,附图是空调用的CAD版湿空气焓湿图,绿线为温度,红线为绝对含湿量,青色为相对湿度线

网友F:
10楼的朋友不要这么尖锐好吗,我本来就对湿度和温度的关系不是很了解,只是根据问题中文字的表层内容进行分析。
我在帖子的第一句就说明了"您看这样对不对"。我看每个帖子,都会从头到尾看完的,所以您写的内容我也大概看到了。
对于您说的那个计算方法,我不怎么看的明白。
   t=35℃,φ=80%,计算得d=22.89g/Kg
我想请问,这个d是怎么出来的?
我知道您很可能比我专业,能麻烦你把所有你知道的数据拿出来吗。
自己不说清楚点,让大家明了,别人说了一下,你说别人误导。
帖子本身就是用来讨论的,就算我说错了,就说我误导别人?

网友F:
认真请教10楼朋友一个问题,您附件的那个图怎么看,一共有4种颜色的线,红,黄,蓝,绿
青色的线是哪条?几乎平行的那条线是青色的?弯曲的那条蓝色线是您说的绿色线吗?
如果可以,再麻烦10楼朋友标识出楼主所需要的曲线。

楼主:
sjqing1兄弟,10楼是你自己啊。你是说18楼吗

网友F:
对,刚睡醒,眼神不好。

楼主:
我看了18楼的附图,更迷糊了,老兄给说说吧,从基础的说。或者我该学习哪些东西?

网友F:
他那个图中应该是这样的,蓝色线是指相对湿度,是随温度升高而下降的。
绿色线和对应的刻度是温度。
红色刻度应该是绝对湿度了。
你再大概搞清楚相对湿度,绝对湿度,含湿量这三个概念,就能明白了。
相对湿度是指同温度情况下,现在含湿量/最大含湿量,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空气还没饱和,以饱和值做分母,现实值做分子。所以,温度越高,虽然含湿量是能大幅提升,但同时空气也更不容易饱和,也就验证了随温度上升,相对湿度反而下降这个状况。

网友F:
看他的图:温度=53,绝对含湿量为18(红色刻度)时,相对湿度为20%
3条刻度线基本上相交的。当温度上升1度,绝对含湿量不变,相对湿度线(弯曲线)应该靠近左侧,可以从图中看出,越靠近左侧,相对湿度越低。
你在23楼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也只是个半吊子而已,有不懂的东西,多去网上查查,
在这里给baidu做个广告,很多名词他上面都有解释的。baidu百科  和  baidu知道

楼主:
我再好好学学。呵呵,

楼主:
1.空气中实际所含水蒸汽密度和同温度下饱和水蒸汽密度的百分比值,叫做空气的“相对湿度”
2.相对湿度是指空气中水汽的摩尔分数与相同温度(T)、压力(P)下纯水表面的饱和水汽的摩尔份数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哪一个对?弄不清了,

网友F:
用1和2都可以说的,摩尔量只是表示一个量。
相对湿度是一个对比量,也就是目前的含湿量与最大含湿量的比较值,单位是%
要比较,肯定要确定所有对比环境
第一条中,没有说到压力,压力如果变了,水蒸气的最大饱和密度就会发生改变,压力越大,束缚该压力下分子运动的能力越强,水蒸气越容易凝结成液态水,这个道理和煤气瓶灌煤气一样。
第二条讲的太专业了,什么摩尔份数,还纯水表面。。。这样的话看多了,肯定会晕的。

网友G(2010-03-12):
这帖子的动静怎么越搞越大了呢,不就是温度和湿度的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