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我用的是FANUC SERIES Oi Mate-TC,最近出现EMG报警,在诊断中发现14等待复位,急停,返回信号为1,我看了其它同型号的机床都是0,请FANUC维修高手指教下,讲具体点,小弟刚入行,谢谢!

网友A:
查看PMC 梯形图里急停信号G8.4的状态。

楼主:
G8.4状态很好,没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各轴限位开关吧。

楼主:
这些都没问题,联下系统抽换了个好的系统是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