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三菱触摸屏显示英文时,用那些字体输入显示最好看。特别是设置较小的字时在。

网友A:
这个每个人的感觉可能不同吧,没什么一定的
根据客户要求做

网友B:
呵呵;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看起来舒服就行了;

楼主:
设置不同的字体,所显示的效果差别相当大的。如果每一个字体都试下会用较多的时间。

网友C:
一般是Arial字体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