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正确选择rs-232口扩展器

有一些情况下需要将一个rs-232口扩展出多个rs-232口,本文以波仕电子产品为例介绍如何选择rs-232扩展器及其使用方法。
从总体上讲,rs-232扩展器分为两类:带地址与不带地址的。我们知道,rs-485以及rs-422可以实现多机通信,前提是各个下位机都可以设置地址。上位机与下位机进行数据通信之前先发送地址信号,选通某地址的下位机后进行数据通信。而rs-232口本身不支持多机通信,即使带可设置地址功能也必须先转换为rs-485或rs-422口后才能够实现。更多情况下,rs-232口不带设置地址功能,但是加带地址的rs-232扩展器后可以实现多机通信。

1、带地址的rs-232扩展器
波仕的产品型号为4232a、8232a。 rs-232一变四扩展器(型号:4232a)用于将pc机的一个rs-232串行口分时扩展成四个准rs-232串行口。4232a已经有4个下位机的硬件地址,无需修改下位机的软件。准rs-232串行口只有txd(发送)、rxd(接收)、gnd(信号地)三个信号。4232a适用于一台pc机与多台pc机、单片机或仪表之间的通信。

4232a的外型为db-9(孔)/db-25(针)转接盒大小,直接插在pc机的db-9芯rs-232串行口上。4232a无须外接电源!4232a还配套有带4个db-9针座的板,可以直接插4232a的db-25端。使用之前通过软件设置来分时选通四个下位机rs-232口。选择下位机串口地址只需要加一句指令或者只需要一个初始设置。

windows下4232a的软件设置方法
  4232a支持mscomm.ocx通信控件。windows下的编程语言只要可以使用mscomm.ocx通信控件就可以方便地得到4232a的支持。打开一个mscomm控件,分别设:
rts.enable=false         dtr.enable=false         ; 此时选中0# 准rs-232口
rts.enable=false         dtr.enable=true          ; 此时选中1# 准rs-232口
rts.enable=true         dtr.enable=false          ; 此时选中2# 准rs-232口
rts.enable=true         dtr.enable=true          ; 此时选中3# 准rs-232口
  也可以使用波仕网站上的软件ntport对端口地址(比如3fc)进行写操作,软件设置方法为向所插的rs-232串行口地址送被选中的准rs-232口编号(0、1、2、3)。比如外插com1串行口(物理地址为3fc)时,要选通2号准rs-232口,则
    basic语言为out &h3fc,2            c语言为outportb (0x3fc,2);
以上语句均指向com1串行口,如果是com2串行口则将物理地址3fc改为2fc即可。

2、不带地址的rs-232扩展器
   波仕的产品型号为4232b、8232b。4232b本身不带地址,所以要求各个下位机rs-232口自己带地址。4232b的一个上位机向4个下位机发送的数据是一样的,软件与rs-485多机通信是一样的。4232b用于一个rs-232串行口与多个(1、2、3或4个)rs-232串行口的通信连接。4232b使传统的rs-232口实现多机通信。4232b已经有4个下位机的插座(db-9针座),无需修改软件、无须供电。4232b的rs-232串行口只有txd(发送)、rxd(接收)、gnd(信号地)三个信号。4232b适用于一台上位机的rs-232口同时驱动多至四台下位机的rs-232口。
4232b实现rs-232多机通信时,软件与rs-485多机通信是一样的。可以理解为一个4232b代替了5个rs-232/rs-485转换器。因为这5个rs-232口(1个上位机、4个下位机)也可以通过都转换为rs-485口的方法实现多机通信。
4232b的外型与4232a是完全一样的,也无须供电。它们的区别在于:4232b既可以外插计算机、也可以外插设备的rs-232口,因为4232b无须软件设置。4232a必须外插计算机,因为要使用软件设置地址。

2、其它rs-232扩展器
从计算机扩展多个rs-232口的方法还有:从pcmcia口扩展、从usb口扩展、从以太网扩展。这些方法扩展出来的rs-232口是带独立地址的,不依赖原来的rs-232口。
笔记本的pcmcia扩展出的rs-232口的通用性是最好的,因为是带独立物理地址的。它相当于从台式计算机的pci扩展的rs-232口的通用性。 由于计算机的pcmcia口的变化,现在的pcmcia卡有3种插口外形:最左边的为方形,中间为t形,最右边为条形,请一定特别注明。

usb扩展rs-232口已经非常广泛,优势是无须供电,使用方便。缺点是通用性比pcmcia扩展的rs-232口差。以太网扩展rs-232口也在工业上大量使用,需要供电,需要专门的软件,通用性介于pcmcia串口扩展器与usb串口扩展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