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高

楼主(2009-09-07):
今天遇见怪事了,变频器是台达M系列0.75KW的小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用通讯控制,不管我给它的频率是5HZ还是20HZ,输出电压我的600V的电压表都打不出来,用一只表笔接端子,另一表笔悬空,显示电压有三四百伏,是不是这玩意儿坏了?

网友A:
是表的问题,一般的数字表是测不出变频器输出电压来的

楼主:
...表不可能有问题,量其他线路电压正常,量其他变频器也正常的 .

网友B:
用指针万用表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换了个万用表又可以了,长见识了,这样子都可以的

网友C:
呵呵,换表就行了?那说说怎么行的?感觉问题有些莫名其妙。是不是原来的电压表坏了?

楼主:
不是表坏了,有些数显表是不能直接测变频器测的输出电压的,可能检测电路受变频偕波干扰的缘故..

网友D:
一般数字万用表测量是不能测输出电流的,需要用指针式万用表就行了。
顺便也提醒一下大家,不同的数字万用表,测量速度也有差别。有的反应快,有的则慢。

网友E:
好象测电流有影响,测电压没问题吧

网友F:
用俩只白炽灯串联做负载进行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