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1.PC通过以太网与S7-200的通讯
服务器和客户端
服务器(Server)与客户端(Client)的关系有些像从站与主站的关系。服务器总是等待客户端发起数据访问。这个概念常常在以太网通信中使用。
一个通信对象是服务器还是客户端取决于它们在通信活动中的具体作用。例如,CP243-1以太网模块既可以配置为服务器等待客户端来访问,也可以配置为客户端访问其他服务器。CP243-1作为服务器时,运行在计算机上的PC Access软件作为客户端通过CP243-1访问CPU的数据;而PC Access软件本身是OPC Server,OPC Client软件(如支持OPC的HMI软件)可以访问它。
CP243-1/CP243-1 IT与S7-300/400的以太网模块一样,既可以做服务器,也可以做客户端;S7-200的OPC Server——PC Access与CP243-1连接时是客户端,同时对上位的监控软件是服务器。
2.PC通过MICROWIN V4.0与S7-200的通讯
PPI, MPI和PROFIBUS
a.通过PC/PPI电缆的编程通信
通过PC/PPI电缆的编程通信是最为常见的S7-200编程方式,很多人也在此遇到问题。
影响通信的因素很多,要顺利通信首先需要注意:
检查Micro/WIN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版本兼容性
未经西门子版本兼容测试的往往有通信问题。

使用西门子的原装PC/PPI电缆
包括用于连接PC机RS232串口的RS232/PPI电缆,和连接USB口的USB/PPI电缆。
编程通信要点
要进行S7-200的编程通信,必须注意使通信双方(即安装了Micro/WIN的PC机和S7-200的CPU或通信模块上的通信口)的通信速率、通信协议符合、兼容。否则不会顺利连通。
在具体工作中,参与编程通信的设备未必一定符合上述要求。例如,它们的通信速率就可能不一致。
注意以下几个通信速率,它们必须一致:
S7-200 CPU通信口的速率
一个新出厂的CPU,它的所有的通信口的速率都是9.6K波特。CPU通信口的速率只能在S7-200项目文件中的“系统块”中设置,新的通信速率在系统块下载到CPU中后才起作用。
系统块的CPU通信口参数设置

通信电缆的通信速率
如果使用智能多主站电缆配合Micro/WIN V3.2 SP4以上版, 只需将RS232/PPI电缆的DIP开关5设置为“1”而其他设置为“0”;而USB/PPI电缆不需要设置。老版本的电缆需要按照电缆上的标记设置DIP开关。

由Micro/WIN 决定的PC机通信口(RS232口)的通信速率
这个速率实际上是去配合编程电缆使用的,在Micro/WIN软件中打开Set PG/PC Interface,设置PC用于同编程电缆通信的速率。USB口使用USB/PPI电缆,不需指定速率。
目前西门子提供两种PC/PPI编程电缆,它们是:
RS-232/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智能多主站电缆,连接S7-200 CPU/EM277通信口和计算机RS-232串口,作为编程或数据通信电缆;同时也可以用于连接TP170 micro和安装了WinCC flexible (micro)的计算机RS-232串口,作为配置画面下载电缆
USB/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智能多主站电缆,用于连接计算机的USB通信口与S7-200 CPU/EM277通信口做编程或数据通信电缆
用于S7-300/400编程的PC串口电缆(PC-Adapter),不能用于S7-200编程通信
注意:西门子公司的专用PC/PPI电缆是带光电隔离的,不会烧CPU 或PC机的通信口。使用不隔离的自制或假冒的PC/PPI电缆,容易损坏通信口。一般电缆还不支持S7-200 CPU通信端口的最高通信速率(187.5K),而且不能支持S7-200的多主站编程模式。
用计算机串口与CPU通过RS-232/PPI电缆进行编程通信,要求计算机拥有一个UART 16550兼容的串行通信口。有些计算机端口扩展卡上的通信口,Micro/WIN不能直接管理,可能无法通信。
b.CP 卡编程通信
可用于S7-200编程的CP卡包括CP5611(用于PCI总线的PC机),CP5511/CP5512(用于笔记本电脑)。以下统称为CP卡。
使用CP卡进行编程通信,应使用MPI电缆,或者PROFIBUS电缆连接CPU上的编程口,或者带编程口的网络连接器上的扩展编程口,或者EM277模块上的通信口。
CP5613不能连接S7-200 CPU通信口编程。
CP5511/CP5512/CP5611不能在Windows XP Home版下使用。
所有的CP卡不支持S7-200的自由口编程调试。
CP卡与S7-200通信时,不能选择“CP卡(auto)”
MPI的最低通信速率为19.2K。
通过CPU的PPI通信口下载程序
在MicroWin 编程软件的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CP5611(PPI)、CP5611(MPI)或CP5611(PROFIBUS),然后在“properties”中选择合适的波特率。
注意:
选择“CP 卡(PPI)”方式时 , 如果在通信卡的属性中选中“Advanced PPI”,则不能与网络上的 PPI 主站通信。
如果要通过“CP卡(MPI)”方式与S7-200通信,应注意CPU通信口的当前通信速率。S7-200 CPU通信口的缺省速率为9.6 K,而MPI的最低速率为19.2 K。应使两者一致,必要时须重新设置CPU通信口的速率。
选择“CP卡(PROFIBUS)”和“CP卡(MPI)”方式时,必须在通信卡的属性中选中“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
通过EM277模块的编程
在Micro/Win 编程软件的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CP5611(PPI)
CP5611(PROFIBUS)或CP5611(MPI);然后在“properties(属性)”中选择合适的波特率及其它设置。
注意:
选择“CP卡(PPI)”时,必须在属性中选中“Advanced PPI"
CP卡连接到EM277模块时,可以使用MPI电缆或者PROFIBUS电缆
注意检查EM277地址设置开关是否到位,如果重新设置了地址开关,必须重新上电一次
一定要注意通信硬件是否符合标准,特别是连接EM277做高速通信时
选择“CP卡(PROFIBUS)”和“CP卡(MPI)”方式时,必须在通信卡的属性中选中“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
c.通过以太网编程
要实现用以太网对S7-200 CPU编程,你需要有:
装有以太网卡的PC机,PC机上装有STEP 7-Micro/WIN(V3.2 SP1以上)软件
能够通过PC/PPI电缆、或CP卡、或EM241与CPU做通信编程
CP243-1以太网模块
一个HUB(集线器)、或Switch(交换机)和网络电缆,或以太网直连电缆
首先你需要用STEP 7-Micro/WIN 软件,在Tools > Ethernet Wizard(以太网向导)中对CP243-1进行配置,为其设定IP地址、子网掩码等。
注意:要保证CP243-1和PC机的IP地址在一个网段上 。CP243-1模块不会自动适应电缆的接线方式,因此直接连接PC机网卡和CP243-1模块时,需要注意网线的类型。
d.PPI网络上的多主站编程通信
如果在一个通信网络上存在其他主站(如TD 200,或者上位计算机等),同时需要进行Micro/WIN的编程、监控,这就是多主站网络编程。
使用西门子的下列设备可以实现Micro/WIN的多主站编程:
使用智能多主站电缆和Micro/WIN V3.2 SP4以上版本。 新电缆可以在网络上传递令牌,因而自动支持多主站网络编程。
如果使用CP卡,如CP5511/CP5512(笔记本电脑PCMCIA卡)、CP5611(台式机PCI卡),能够支持多主站编程通信。
如果通过CP卡编程时,选择了MPI协议,注意MPI主站不能访问作为PPI主站的CPU。
如果有第三方的产品要连接到多主站网络上,用户需要咨询第三方产品提供商以了解是否支持西门子的S7-200多主站网络。要进行多主站编程,不但编程计算机要支持,网上的其他设备也要有多主站通信能力。
早期的多主站连接依赖于计算机硬件和Windows操作系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多数情况下已经不能做到多主站编程通信。建议用户使用西门子的多主站编程电缆或者CP卡配合Micro/WIN实现多主站编程通信。

网友A:
总结的很详细,学习中

网友B:
谢谢啦,我上次就为了一个200的折腾了半天,最后碰好了,就没有再动过

网友C:
楼主讲的太好了,我也有一本深圳技成培训出的一本讲通信的书,下次有机会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D:
从哪里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