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开关?

楼主(2009-09-07):
这是一个矿山竖井提升系统的电气图,图例说SS1和SS2是井筒开关,之前没见过这个符号,请问这种开关和一般的开关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没见过,但我感觉是那种安全开关类的

网友B:
是不是失速开关

网友C:
是限位开关 。

网友D:
井筒开关结构图

这个是井筒开关的结构图

网友E:
有主副缸,是不是防撞击减震的。

网友F:
感觉像是安全行程开关

网友G:
可能是防坠落开关

网友H:
是不是一种复合开关,有限位,限速,限负荷的功能。

网友I:
没见过哦

网友J:
从图上说这东西还应该是一个限位开关。不知对不对?

网友K:
查了查,从相关的资料上也没有找到这种符号的表示方法,不知何意,应该是国外的吧

网友L:
应该是定位开关  或是叫行程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