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电机拆卸前应做哪些详细检查和试验?
(1)在拆卸前,要用压缩空气吹净电机表面灰尘,并将表面污垢擦拭干净。
  (2)选择电机解体的工作地点,清理现场环境。
  (3)熟悉电机结构特点和检修技术要求。
  (4)准备好解体所需工具(包括专用工具)和设备。
  (5)为了进一步了解电机运行中的缺陷,有条件时可在拆卸前做一次检查试验。为此,将电机带上负载试转,详细检查电机各部分温度、声音、振动等情况,并测试电压、电流、转速等,然后再断开负载,单独做一次空载检查试验,测出空载电流和空载损耗,做好记录。
  (6)切断电源,拆除电机外部接线,做好记录。
  (7)选用合适电压的兆欧表测试电机绝缘电阻。为了跟上次检修时所测的绝缘电阻值相比较以判断电机绝缘变化趋势和绝缘状态,应将不同温度下测出的绝缘电阻值换算到同一温度,一般换算至75℃。
  (8)测试吸收比k。当吸收比大于1.33时,表明电机绝缘不曾受潮或受潮程度不严重。为了跟以前数据进行比较,同样要将任意温度下测得的吸收比换算到同一温度。

网友A:
楼主,你不认为有点跨张了吗,在不清楚为什么拆的情况下就这样拆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认为有点跨张了吗,在不清楚为什么拆的情况下就这样拆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啊?
呵呵,这应说的是电机中修前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