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我们厂现在在建,化验室的一台荧光分析设备,厂家来人安装调试,他插上电源那设备有故障,不正常!他拿电笔检查说我们的插座没按照左零右火做,这个设备必须要左边零线,右边相线!我一直觉得交流电没有极性的,无所谓的!我想问下是不是有些交流供电设备必须要零线相线分明?错了就会导致故障!那这些必须严格区分的设备的内部供电时怎么样的!希望有图说明下!谢谢各位!

网友A: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哎,那人还说说明书上说,L和N接错了导致的后果自负!

网友B:
仪器设备的电路里有改变极性的电路。单相用电的设备生产厂家会考虑这个问题的。所以并不是什么极性问题。

网友C:
你不要忽视这个问题,插座的正确的安装是保证用电设备正常工作的原因之一

网友D:
左零右相是工程安装时的规范,而且似楼主这种设备是存在的,我单位里就有这样的设备,不过内部电路为什么这样要求,我还真没仔细研究,近几天抽时间看一下,回来给你答复。

网友E:
一般来说,俺没遇到这样的设备
那你就换一下不就得了,如果是谎言的话,一试就破

楼主:
我也知道是安装的规范啊,但为什么这个设备箱线和零线反了就不行我还等你的帮帮忙哈,我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谢谢你!

楼主:
还有我以前实习的时候,在我给PLC接线的时候师傅好像说过要看清楚L和N线接,但我还是觉得这还是怎么接都可以

网友E:
有些开关电源之类的用电器,n线是和外壳即地线是通的。特别是双桥整流电路,整流滤波是两个电解串联,中间公共点就是地线,而这个地线往往连着外壳n线。如果地线连接正常,空开会跳闸。
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是定制相当功率的一只1:1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首先谢谢  临风听雪   的回答,谢谢!我不怎么看的懂,我觉得桥式整流电路也不会有那个区分的啊!而且现在都是PE保护线和N线是分开的,我说的那个也是有单独的PE线,公司的线路保护线和N线也是严格的区分开了的!

网友F:
10楼说的不错。

网友E:
还有,开关电源的高压电路一端和低压输出端又有一个高压吸收电路,即一个高频电容。这个电容一端是连着高压端地线,一端是低压端地线。如果零火线接反,有可能相线高压就会顺着低压地线窜入plc电路或者机器外壳,引发机器微控电路失常或机壳带电伤人。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欢迎批评指正。楼下的高手继续!!

网友G:
不能理解。

网友H:
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主要是为了安全,确保火线进开关,如果接反了,电源开关控制的就是零线了,维修是机器就是带电的,PLC是必须按要求接线的,电工无论技术有多高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I:
应该涉及到设备的等相电位的原因..

网友J:
就算是左零右火,那你把插头反过来不就倒过来了吗,什么问题,我看就是那个维修的修不了,找的理由.

网友K:
那个调试的人明知道L N接错会出问题,咋还是没确认就插上去了,真出了什么状况,也应该他自己负责吧。估计过来安装调试的人,也很可能是个不专业的服务员。真的专业的人,应该会跟你解释原因,而不是叫你负责。
从头到尾看了几遍,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有没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L:
我们公司也有台从台湾买来的实验设备,也是这样的要求,10楼的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M:
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机器的厂家把接地跟接零接在一起,如果是这样的话电源接错就可能会造成仪器的损坏,我这是猜的哈,也不知道正确不

楼主:
今天看了,是一个叫X荧光分析仪的东东,有专门的保护线!想问下有用过类似设备的不有知道原理的不!各位辛苦的我解答我看了,我觉得受益良多!做电气的规范很重要,关系到安全啊!

网友N:
这种设备进线有规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接地,否则不能正常工作。如出现检测不准或者不能正常工作,一定要检查接地线是否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