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1:=

楼主(2009-09-07):
在调用FC10这个功能的时候 老是红色提示 IN1:= ,不知这个块怎么不能被调用。。谢谢

网友A:
如果该引脚没有赋予变量,请赋值,如果已经赋予变量,请检查变量类型与引脚定义是否相同.

楼主:
Thanks. 回去试试..

网友B:
如果是M数据的话,可以不考虑数据类型,
如果是DB块中的变量,定义的变量数据类型一定要与输入参数指定的数据类型一致

网友A:
虽然使用绝对地址可以不考虑数据类型,但是必须考虑数据长度,MW与MD会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