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我的低音炮主喇叭不会响了就是没有低音了
两只副喇叭还是好的
这一般是什么原因?
另最开始几分钟还是好的,放几分钟就不行了

网友A:
从左右声道取信号,然后经过低通滤波器获得低音信号,再经功放电路放大,最后送给低音喇叭,你可以按此环节逐一检查。

找一把镊子从功放输入端碰触,若喇叭有对应的“咔咔”声,说明该环节基本没问题,然后碰触低通滤波器输入端,如果没有了声音,说明问题出在这里,以此类推。

重点检查级间耦合电容,开始有声随后无声,很可能是电容漏电造成。

网友B:
-1.拆箱看有没有分频器电路板。

1.先把喇叭先拆下,用1.5v干电池正负极瞬间碰触喇叭正负极,有卡卡声,则喇叭正常,反之则坏。

2.另如喇叭正常,则顺着喇叭接线处逆向查询电路板有无电感或大的电容脚位虚焊。

3.如无分频器电路板且中音喇叭正常,那就是低音喇叭坏了,恭喜!

楼主:
那个变压器温度有点高
我觉得有点不正常
然后有两个像IC的东西那是什么那个上面还有散热的铁片
那个温度有点高,后面都有点黑了
那样是属于正常的吗 ?

网友B:
我知道了,你的是那种有源音箱,就像电脑用的那种。这种音箱功率比较小,一般是用tda2030做功放放大器,你的这种就更小,用的是运算放大器。两个副音箱用一个芯片一级放大。低音喇叭用一个运算双级防大。根据你说的情况,有可能芯片已经有热故障了,即发热就会停机。二就是已经损坏了。如果是因为你长时间大功率开放,机器过热停机也是正常的。这样你就得改改习惯了

网友B:
电路板黑的地方,可能还有裂痕,发热就会虚焊,全部重新补过。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放大器老化了,换一个,最好成绩改善一下散热的问题....

网友D:
参考3楼的检查,再传张图就更好了.

楼主:
低音喇叭是好的,我把它接到输出的的线上了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