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处异地控制水泵

楼主(2009-09-07):
现有冷却塔三个,冷却泵三台,有一处本地控制,为了控制需要,需增加三处异地控制。距离是500米。本人想的是按老方法,拉线并联和串联控制,不知道各位朋友还有什么高招来实现这个控制?

网友A:
定时或者是温控可能更好吧

网友A:
尝试自动化

网友B:
成本允许的话可以用无线遥控,500米距离不是障碍很多的话,用无线控制比布线要便宜。障碍多干扰严重的话,造价就高了

网友C:
四地控制线投资可不少。

网友D:
还是老办法简单又方便维修。其实从第1点到第2点只需引三根线,从第2点到第3点和从第3点到第4点以至从第4点到泵房都只需引三根线,满打满算也就2000米1.5的铜芯线,加穿管能值多少钱。

网友E:
可以考虑用遥控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是老办法简单又方便维修。其实从第1点到第2点只需引三根线,从第2点到第3点和从第3点到第4点以至从第4点到泵房都只需引三根线,满打满算也就2000米1.5的铜芯线,加穿管能值多少钱。

网友G:
简单点的就用多控开关.

楼主: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

网友B:
2000米单芯线大约1000元以上,所以说用遥控要简单,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