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仪器仪表常见问题解答
1. 仪表无显示
故障原因判断:确认电源电压是否输入正常;
解决方法:检查仪表电源进线是否存在虚接,用万用表测量仪表进线端子(l+、n-)的电压是否正常并符合订货要求,直流供电要区分正、负极,另外注意供电电源的输出功率是否满足要求。
2. 仪表未能显示所需功能
故障原因判断:查看此型号仪表是否包含此项功能;
解决方法:所订购的仪表应了解其所含功能,型号不同功能不同,不应盲目接线、盲目使用。
3. 电流、电压显示数值过大或过小(与实际数值有倍数关系)
故障原因判断:没有设置仪表自身的ct、pt互感器变比;
解决方法:可查看随表附带的用户手册或直接电话联系技术支持帮助解决。
4. 电压、电流显示数值有部分明显错误(例如:b相电压过大)
故障原因判断:可能为接线方式设置问题;
解决方法:将电压或电流的接线方式按系统的实际接线在仪表设置中改正确。
5. 电流电压显示正确,功率显示异常
故障原因判断:电压或电流接线问题;
解决方法:仔细检查电压或电流接线是否存在相间互换、反接的现象。
6. 电度数计量与实际值误差较大或根本不计量
故障原因判断:接线错误;
解决方法:查看电压、电流的接线是否存在方向错误或a、b、c三相不对应的情况(例如:a相电压对应的是b相的电流)。
7. 电度不记忆
故障原因判断:上电时间太短,小于电度保存最小间隔;
解决方法:ev/dv100系列上电稳定保持时间不少于400秒,其他系列上电稳定保持时间不少于2秒。
8. 仪表接线无问题但没有通讯
故障原因判断:仪表设置;
解决方法:是查看仪表设置地址、波特率是否与系统软件对应,连接在同一通讯通道上的所有仪表要保证地址没有重叠,波特率一致。
9. 模拟量输出信号翻倍
故障原因判断:有可能为系统接线原因所致;
解决方法:是否同时使用两路ao输出并且负端同时接地,如果是,两路输出会相互干扰,建议加装信号隔离器得以解决。
10. di开关量输入后台显示忽断忽合,误报警
故障原因判断:可能由于线路上开关的辅助触点有虚接的现象或后台设置的问题;

网友A:
我们是专业生产安全栅(含隔离式和齐纳式),信号隔离器,信号浪涌保护器,智能温度变送器等的专业厂家,在我们所做的工作当中,最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我们为国家的航天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配套神州系列飞行活动.欢迎来电来函咨询合作,我的邮址:nidaoyin@chenzhu-inst.com,我们的网站地址是:www.chenzhu-ins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