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问题求教

楼主(2009-09-07):
我有一个CQMI系列的omron plc,cpu11的,每次我把电源关了以后,在从新上电,我灌进去的程序就没有了,里面是原来的老程序,希望知道的朋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下载时清空所有区设置。

网友B:
呵呵;
你程序就根本没有写进去,或里面带有存储卡;

网友B:
检查一下是否里面带了卡,有卡的话取下来再写入试;

网友C:
先把里面清空,再重新输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