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RS-485和模拟量输出有什么区别?他们一般是如何应用的?

网友A:
建议你在百度上找一下,这是2种不同的概念,所以没法比较。
RS-485是一种串行通信标准,适合远距离传输
模拟量是一种表准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比如0-10v。4-20mA。。。。

网友B:
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过有些传感器上会同时有这两个东西,把信号传递到控制器时既可以通过485通讯方式,也可以通过模拟量方式检测

网友C:
呵呵;大概你是看PLC如何控制变频器上这么写的吧;

网友D:
它们都是电信号。一个是设备间通讯用,一个是物理量变成的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