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各位高手:
     请问文本显示器跟PLC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使用啊,之前一直都没有用过文本显示器,各位专家还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文本显示器比较简单 看看手册就差不多
可以交流
邮箱 houchm@126.com

网友B:
简单的显示和操作之时使用。一般成本在几百块。

网友C:
你要学哪个牌子的文本?一般都有相应的使用手册.

网友D:
编写一个程序,输入到文本,连接PLC对应的地址,文本用来显示,修改参数!

网友E:
文本显示器包括触摸屏算是工控中最简单的东西了,有了PLC的基础,看下他们的手册,基本的操作半天就能学会使用
你还是先看下对应产品的手册

网友F:
呵呵;这个一般就是显示、修改一些数值及寄存器状态;
也可以在上面显示一些报警;

网友G:
楼主现在可以先下载个软件了解一下呀

网友H:
PLC论坛上,有一帮热心、热情、水平也高的师傅啊。一般情况下,问题解答都很及时,也很到位。我要赞一个!

网友I:
发一个典型的应用给你看看,乐坏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那么文本显示器的用法跟HMI也差不多吗,不用你写专门的通讯程式,直接设定一下通讯格式就可以吧!然后直接在软件里面设定对应的位口功能就可以了么

网友F:
是的;通讯只要你的文本支持对应的PLC就行了;通讯参数及电缆正确就可以连上;

网友J:
与触摸屏一样的,也有软件,用对应的地址说话

网友K(2010-09-09):
POP文本显示器的特点:
* 支持位(字)动态文本显示与设定功能
* 支持位(字)动态图片显示功能
* 支持ASICC字符串显示、浮点数显示功能
* 支持PLC多种寄存器访问和设置,地址输入方式与各厂PLC地址格式兼容
* 可定义功能键达31个
* 可灵活"贴放"多种格式图形(*.bmp、*.ico、*cur、*.jpg等)
* 交替选择"画面列表"和"元件列表"功能,便于用户查看和操作
* 支持屏保密码保护功能
* HMI工作状态显示(三位LED灯)
* 工程文件下载进度PC和HMI均有显示
 产品规格和技术参数:
型号 POP A型
显示屏类型 图形点阵LCD
背光灯 LCD背光
外型尺寸 180X111X38(mm)
安装尺寸 170X101(mm)
显示分辨率 192X64像素
有效显示区域 104(W)X39(H)(mm)
对比度 可调
可显示文字/图形 12X4行(中文)/24X4(西文)
灯,开关,多种格式图形,曲线,棒图
色彩 黄底黑字(或蓝底白字)
按键 22个(其中31个功能键可自由定义)
状态指示 POWER,RUN,TXD
屏保时间 可设定(缺省3分钟)
存储器 512KB FlashROM
输入电压 DC20V-DC28V
消耗电流 <120mA
使用环境温度 0`C-50`C
储存环境温度 -20`C-60`C
前面板防护等级 IP65
干扰防护(EMI) 1000Vp-p,1uS脉冲,1分钟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通讯端口 支持RS232/RS422/RS485
可扩展接口
可连接PLC类型:
三菱FX系列 松下FP系列 欧姆龙CQM、CPM系列
台达DVP系列 LG Master-K 西门子S7-200(PPI)
永宏FB系列 光洋S系列 施耐德NEZA系列
富士SPB系列 VIGOR系列PLC 丹佛斯VLT系列变频器
凯迪恩PLC 东芝机械TC系列 AB Micrologix系列
Modbus协议设备 日立MICRO-EH系列 GE-FANUC VersaMax系列
ECOSTEP驱动器 自定义协议 订制用户串口设备驱动
更多信息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http://www.chinahmi.com/
联系电话:021-51927017                  QQ:412659656
上海博深电子有限公司  www.chinahm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