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7):
程序设计要求:对定时器的使用,如何来控制灯光的闪烁频率。同时延伸到对电铃和蜂鸣器的控制。当按下启动按钮后,要求在两秒钟内有一秒亮有一秒灭,如此反复,灯一闪一闪发光。接线图如下所示:

程序设计首先对根据要求对plc内部的软元件进行分配。分配参考如下:

i区(输入区)
i0.0 启动按钮
i0.1 停止按钮

t区(定时器区)
t37 灭灯计时器
t38 亮灯计时器

q区(输出区)
q0.0 灯输出

m区(中间继电器区)
m0.0 中间继电器

地址分配好了,进行程序编写。参考程序如下所示:

网友A:
搞点有意思的出来。

网友B:
这个程序太简单了,你可以找到专业的写的流水灯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太简单了,你可以找到专业的写的流水灯程序参考一下
这是一个灯闪亮,不是流水灯

网友D(2013-05-21):
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