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400A,6%高压线路用的电抗器一般价格是多少?现在是否一般都是铜线圈,结构种类都有哪些?

网友A:
高压电抗器10KV,6%,400A.价格在7000元--5万之间。主要看你选择的厂家不同而不同。结构有干式。有油渗式。一般是铜线饶制。

网友B:
很贵啊,6%什么意思?

网友A:
6%是电抗与容抗的百分比。

网友C:
便宜的有2W多的,也可以使用,就是没有上面的精确和好用

楼主:
我了解好像有十几万的,请问有这么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