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LD 200.02
SNXT(009) W0.00
STEP(008) W0.00
LD 0.04
AND 0.11
OUT 201.00
LD 1.02
AND 200.02
SNXT(009) W0.01
STEP(008) W0.01
LD 0.04
AND 1.01
ANDNOT 1.03
OUT 201.01
TIM 000 #8
LD 0.10
AND T000
SNXT(009) W0.02
STEP(008) W0.02
LD 0.04
AND 0.11
OUT 201.02
LD 1.00
TIM 001 #5
AND T001
SNXT(009) W0.03
STEP(008) W0.03
LD 0.04
ANDNOT 1.03
AND 1.01
OUT 201.03
TIM 002 #3
LD T002
SNXT(009) W0.00
SNXT(009) W1.00
STEP(008)
LD 201.00
OR 201.01
OR 201.02
ANDNOT 0.03
TIM 003 #100

楼主:
在线运行状态下,T3计时到设定值时,SNXT  STEP  TIM都显示错误。

网友A:
什么型号机器
你试着把tim3停了试试
从传上的部分tim1没有用,是不是其他地方用影像

楼主:
用的是CP1E,程序是可以运行的。但T3计时到设定值时,SNXT  STEP  TIM都显示错误,过一个扫描周期程序继续运行。PLC像断电重启一样。你说的影像是什么?
TIM1的作用是延时转移到下一步。可以向下一步转移。

网友A:
你上的程序是部分,看不到tim3的作用,是不是其他地方影响的

网友B:
SNXT  STEP  TIM
查手册指令要求,怎么都会报错,看看什么条件执行,没有满足要求,编译时会有提醒.

网友C:
警告:SNXT重复 SNXT(009) W0.00 在条 0 (6, 1)
警告:重复输出 - STEP(008) W0.00 在条 1 (6, 1)
警告:SNXT重复 SNXT(009) W0.00 在条 12 (6, 1)

楼主:
多谢大家,已解决。原来是工序步进W不能用有计时报警上。因为工序步进是连接运行的。计时器没有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