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刚接触三菱的模拟模块,不是很明白,望大家指点一下
程序简介:PLC模拟输入模块选为FX-4AD,我选用CH1通道,设定输入量程为-10~+10V模拟量输入,现在来测量一台设备的温度,设备上的温度传感器为-100℃~100℃的量程,输出信号为-10~+10V,要求是当温度到达50度时,Y0信号输出。
1.  大家看我的这段程序有问题吗?这样写可以吗?不对的话,我该怎么修改呢?
2.  模拟模块FX-4AD的ID号是2010,那么FX-2AD的ID号是多少呢?定位模块的ID号呢?我在FX的编程手册上怎么没查到呢?
3.  三菱FX的模拟模块、定位模块、通信模块、高速计数模块的手册,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呢?为什么FX的编程手册里没有这些模块的使用和介绍呢?
4.  大家有关于我这样描述的模拟程序案例吗?发给我学习一下,谢谢。邮箱:lzhosky@qq.com

网友A:
呵呵;那个ID你可以不管它,把那行程序去掉;
那个只是判断对应的模块是否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B:
特殊模块可以看三菱的《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里面包括多种特殊模块的手册,这个三菱网站上可以下载到

网友A:
上面的程序你还是按FX2N-4AD的说明上的抄下来吧;
至于FX2N-2AD,是不能测-10V~10V;电压只能测0~10V;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看了遍FX-4AD的手册,然后自己试着编了这么个程序,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我的程序有问题吗?
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上面的4个问题,谢谢。

网友C:
FX2N-2AD是没有ID号的

楼主:
1.  大家看我的这段程序有问题吗?这样写可以吗?不对的话,我该怎么修改呢?
2.  模拟模块FX-4AD的ID号是2010,那么FX-2AD的ID号是多少呢?定位模块的ID号呢?我在FX的编程手册上怎么没查到呢?
3.  三菱FX的模拟模块、定位模块、通信模块、高速计数模块的手册,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呢?为什么FX的编程手册里没有这些模块的使用和介绍呢?
4.  大家有关于我这样描述的模拟程序案例吗?发给我学习一下,谢谢。邮箱:lzhosky@qq.com
希望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这4个问题

网友B:
上面的基本已经回答了
程序有问题,2AD处理不了那信号,你要换模块或是换传感器
ID号,有的模块手册上说了,有的没说,这号没什么用,不用管它,看模块号还不如直接看型号
手册在哪里,说过了
模拟量处理的基本例子对应模块手册上就有

楼主:
我上面的程序是用FX-4AD模块啊,选用1通道,其余的那3个通道关闭,那就是H3330,我定义1通道是-10~+10V的输入没错吧,温度传感器也是-10~+10V的输入,怎么你说不对呢?

网友D:
看看吧.. 这个就是2AD的程序  可以识别0-10V的信号.

网友B:
我说的如果是4AD换成2AD的程序有问题,没理解你的意思
如果PLC后面第一个扩展的是4AD这个模块,那这程序没问题

网友D:
4AD 的模块啊??   我以为你在找2AD的程序呢,那我就发个4AD 的给你看看.......

哎.......

网友E:
你看一下手册中的这个指令的要求,首先选择通道,将采样的分4个字节存放在一个存储单元,你应该还需要用PID指令.这样才能完美.

网友F:
收藏,有时间研一下!

网友G(2021-02-09):
有个东西叫WA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