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step7 v5.4安装的时候怎么提示不能安装,说要重启,可重启了n次了也不行

楼主:
不是windows版本问题

网友A:
放在根目录下,安装试试

网友B:
以前有没有安装过 其它版本的,要先卸载再安装新的

网友C:
系统不要用HOME版的;

网友D:
应该是windows问题。

网友E:
某个软件在系统中设定了要在开机重启后运行的项目,被STEP7检测到,就会出此问题。
看看系统中是否安装了暴风影音,如果装了,将其卸载再试一下。

网友F:
呵呵,我提供个解决方法:
   在注册表里“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然后就不会要求重启的问题了!

网友G(2009-11-17):
我得到解决啦
在安装的CD1盘中找到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这个文件夹,打开里面的disk1,找到Setup.exe
重新安装一下这个,我的问题就解决啦
安装的这个是授权许可什么的,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H(2009-12-30):
嗯,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把安装文件拷到U盘里安装就成了。

或者可到光盘里也行。基本上这两种方法都能通过。我使用的是XP专业版。

网友I:
西门子的要改区域语言才能装上

网友J:
西门子的要改区域语言才能装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