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现在我想用hitech的屏连5个plc或者更多 如plc 支持midbus协议 屏怎么设置 我选用的的6A00T的屏   在plc连接选择 modbus salve  采用485的方式通讯,设置 通讯协议设置一样屏的add 为0 其他的plc的add分别为1~5,选用com2口 但是提示com口已经被使用

或者就是一个屏的通讯口能拖3个以上的plc 不用modbus 也行   ?
有知道的email:yangh602@163.com
谢谢 !最好给个案例 我用的软件是adp 6.3.1的

网友A(2009-10-14):
你的设定应该没问题,你的屏是Modbus Master的状态,站号默认为0号,其实这和Modbus Slave 的站号无关的,屏通讯的plc默认值会指向站号1(除非你修改),其它站号读取要在元件输入地址时修改,例如2:10001 就是站号2的10001位置。

能够支援多站plc与屏相连接的plc很多,西门子、三菱(须购置模块)都可以,不过modbus很通用,我建议不必购买其它plc,是你不熟悉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