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故障-求救

楼主(2009-09-08):
  温控器是用来控制加热炉的,采用电阻式加热,正常时是采用脉冲式间断加热,温度可控,经发现热电偶是好的,但是打开加热电源,电压表和电流表分别指向最大位置,电流直线上升,没有反馈!

 高手求救!!!

 期待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
用的哪家的温控器啊,需要设置热电偶类型和正负反馈,否则控制就是反的

楼主: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家的温控器啊,需要设置热电偶类型和正负反馈,否则控制就是反的

   温控器品牌可能较老了, WKT-90(89),热电偶是使用K分度的,对单点温度进行8段式温度程序控制.被测温度输入仪表后,计算机求出它与设定值之间的差,同时进行PID运算输出0~10mA控制信号或固态继电器的驱动信号.
  同时请教这种牌子或类型的温控器价格大概在什么范围?

    正常情况下使用后,出现故障,所以可能不存在接线错误.是不是很可能是固态继电器与PID运算输出信号之间有问题?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B:
这个还真没遇上过,不好意思,我想应该是温控器的问题吧.

网友C:
热电偶是好的,我想应该是温控器的问题.

网友D:
换个温控吧。我们这里30-50元一只

楼主:
   请问大侠那边的温控器是否符合上面条件?

     还有其他要求如下: PID控制
                    固态继电器驱动信号
                    测温范围     0~1300C (K)
                              输出信号      0~10mA  可以稍大点儿的
                    嵌入式
                    外形尺寸     90*90mm^2

    大侠如有符合上述条件的,请留下联系方式或qq.

    谢谢大侠回帖

网友D:
试一下 看能不能帮
各个厂家的生产标号和序列号有所不同,你的这种wkt90还真没对上号,根据你的参数,k代表镍铬-镍硅热电偶0-1300摄氏,尺寸也对不上。加qq815954550具体谈一下,不一定帮得上忙。我看你还是换成新式的温控,简便稳定。

网友E:
如果是过零加热方式,没到温时,是最大电流与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