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直流斩波调速

楼主(2009-09-08):
看那个103高压线接到了电机一头,另一头是接到IGBT调速上的,我觉得电机上应该不用接高压了啊,因为高压通到IGBT元件上,然后由PWM控制占空比,调好的电压给电机供电,然后电机另一端应该接地啊,可为什么现在是是这样接法呢?是不对还是我的想的不对?请高手指教~!

如果图看不清,请点击上面的图,将会放大,谢谢~!

网友A:
VT1上面IGBT是接103 不是为了给电机供电,是续流用。
电机一端接103 ,另一端通过VT1下面的IGBT占空比的方法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