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8):
有个设备需要在运行的时候将实时数据通过以太网上传到上位机,我只做过普通的PLC控制,但没有做过以太网通讯,如果只是普通的读取PLC指定地址的数据,在PLC设置中应该怎样设定?

网友A:
通过以太网只要设置IP,其他都是上位设置

楼主(2009-10-10):
如果我的CJ系列或CP系列PLC安装了以太网模块,那能不能实现远程编程乃至于通过WEB网进行远程调试?

网友B:
恐怕不成,除非你的电脑也接入这个局域网内

楼主:
不会是IP地址都要在一个段内吧?

网友C(2009-12-11):
恐怕不成,除非你的电脑也接入这个局域网内
心情不要瞎說!將你的IP分享氣指定為非作戰區,並將內部PORT對應出來就可以連線,但你的防火牆將會失效。